关于51单片机通过USB通信的问题(大家来看看)

楼主(2010-04-27):
现公司要做一个数据转换器,改转换器一端接测量仪器的数据接口,一端接电脑USB接口,要求短按转换器上的轻触开关便可采集到的数据输入到EXCEL、WORD、记事本等的文本框内(当然也有数据清零功能),并换行。

我感觉短按开关时相当于连续快速的敲下了电脑键盘几个按键,比如当前测量仪器显示100.11,短按开关后,相当于连续在电脑键盘上敲下"1"、"0"、"0"、"."、"1"、"1"六个键,但具体怎么实现我还真的一头雾水啊,一是不知道键盘(通过USB接口)输入的原理是怎么样的,二是不知道USB接口通信的原理(特别是信号要符合什么规范才能识别),假如当前数据是100.11的话,是不是短按开关后,让单片机连续快速发送六个跟连续按电脑键盘一样的信号就行了?

请大家多多指点,最好能提供或推荐一些相关资料,本菜鸟在此谢过了。

网友A:
用USB是不是太复杂点了,用MAX323也可以实现啊,成本啥的应该还要低些,楼主需要传输的数据量也不是很大,速度也不是很快,个人觉得没有必要使用USB。
再者这个发数据过去跟键盘没有啥关系,检测到按键后开始发送还行。如果采集的数据想保存得好些,估计串口调试助手还不行,还得自己弄一个上位机程序专门保存你单片机发过来的数据。
就知道这么多,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B:
对啊,为什么要用USB啊

网友C:
usb需要usb的协议,并且你做键盘用,需要安装HID的驱动协议才行。非常复杂,对于一点不懂USB的人,不建议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办法,这个转换器是作为测量仪器(量具)一个配件选配的,人家指明了要USB的,量具较小,类似卡尺百分表之类的,转换器就是当数据线用,随时用随时吧,谁叫USB通用,拔起来又方便呢?
另外,我知道这个跟电脑键盘没什么关系,我只是说信号,比如我要让单片机发送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就是在电脑软件某个文本框里输入数字5,就相当于按电脑键盘上的数字键5一样,所以我才想知道键盘的输入应改说是编码原理吧,比如按那个键电脑里面便做出相应的响应(如,在文本框中,我们按字母键就会输入字母,按数字键输入数字,等等...);
不知道我这要说各位明白了没?
谢谢大家的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应该没这么复杂吧,因为这种转换器我在市场上是看到了的,本来想直接跟他们买来作为我们的配件(我们是做量具的),但他们要价太离谱了,公司才打算自己开发,我们还特地买了5条,直接插到USB接口上,在XP下只要是USB2.0都能识别的,不需要另外装任何驱动,而且我拆开看了,他用的就是AVR的一款20Pin单片机(好像是2313吧),现在就是没搞懂他怎么实现的~~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D:
我认为,把你的单片机USB,设置为标准的USB键盘设备,让电脑识别你的设备为标准USB键盘,单片机仿照USB键盘发数据过去,应该可以,

网友E:
嗯,楼上的建议不错

网友F:
楼主见到的产品大概是用2313模拟的usb hid键盘

我们有类似用avr单片机做的串口转键盘的产品,提供全部源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F:

真的吗?
能不能先提供一下相关资料给我看看,我的邮箱是qxz1999@163.com

网友G:
淘宝商户都来了,呵呵

网友H:
我做成功的usb hid 小键盘 可以被电脑自动识别,通信!免装驱动!支持多个操作系统!
输入数字,大小写英文字符,热启动(三键)等,效果特好.

当然可以升级成无线小键盘(usb+rf)

http://c8051fmcu.blog.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