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H67L19A RFC 投MASK测温偏差问题!

楼主(2010-04-27):
各位有没用过SH67L19A这颗母体。我有一个案子用中颖RFC来做温度计,给客人送样用EVA板时,测试温度能达到要求,偏差小于1度。但投MASK出来后就偏差较大,在高温与低温时有的最大偏差4度。请教这是为什么?准备再投一次,但不好怎么来修正。。各位有没更好的经验?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A:
没用过,偏差这么大啊……

网友B:
你在实际芯片上再调过吗?

楼主:
因为是MASK版本,无法用实际的来调。

网友C:
请直接与当地的中颖FAE联系,解决问题,如不知本区域的FAE联系方式,请与深圳FAE联系,电话:0755-25181447 转MCU技术支持,谢谢!

网友A:
技术支持真是万能

网友D(2014-02-18):
楼主的问题不知道解决了没有啊?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用的是SH67N19A

网友E:
也准备用67N19,投MASK的话,可能先要问过中颖的FAE,先以标准table建表,投测试MultiCode(应该是免费的),IC回来后测试线性,然后对各点(每度C)线性逐一调整,或用全新的EVB,以前遇到EVB因用很久后,反复上电使RtoF不准确,Sensor尽可能短些,这样测试出来的数据应该也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