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芯片的virtual COM port的驱动问题

楼主(2010-04-27):
STM32 Virtual COM Port在win7系统中的 问题

我在windows7系统中安装stm32芯片的virtual COM port的驱动后,发现不能用。驱动是VCPDriver_V1.1_Setup,是不是不支持windows7系统?那位大侠请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楼主:
请问有人碰到过这个问题吗?不知道是不是stm32芯片的virtual COM port的驱动问题,该驱动是08年发布的,目前没有更新。请大虾们帮帮忙!!!

楼主:
哪位大侠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在windows7系统中安装stm32芯片的virtual COM port的驱动后,发现不能用。驱动是VCPDriver_V1.1_Setup,08年发布的,目前没有更新,是不是不支持windows7系统?哪位大侠请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STM virtual  (46.91 KB )

stm32芯片的virtual COM port的驱动问题

stm32芯片的virtual COM port的驱动问题

网友A:
没碰到过

网友B(2011-05-09):
:'(我遇到了,还没有解决的方法

网友B:
我觉得ST提供的VCD V1.1应该不能用.
我在大虾那边问了,有个大虾发了个INF给我,
我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B:
请试一下以下两个INF,有结果请告诉我,谢谢

1.

;------------------------------------------------------------------------------
; STMicroelectronics Comunication Device Class driver (CDC) INF FILE
; (C)2009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

[Version]
Signature="$Windows NT$"
Class=Ports
ClassGuid={4D36E978-E325-11CE-BFC1-08002BE10318}
Provider=%MANUFACTURER%
LayoutFile=layout.inf
;CatalogFile=%FILENAME%.cat

DriverVer= 9/20/2009,1.2.0

[Manufacturer]
%MANUFACTURER%=DeviceList,NTamd64

[DestinationDirs]
DefaultDestDir=12

;------------------------------------------------------------------------------
;              Windows 2000/XP/Vista32 Support
;------------------------------------------------------------------------------
[DriverInstall.nt]
include=mdmcpq.inf
CopyFiles=DriverCopyFiles.nt
AddReg=DriverInstall.nt.AddReg

[DriverCopyFiles.nt]
usbser.sys,,,0x20

[DriverInstall.nt.AddReg]
HKR,,DevLoader,,*ntkern
HKR,,NTMPDriver,,%DRIVERFILENAME%.sys
HKR,,EnumPropPages32,,"MsPorts.dll,SerialPortPropPageProvider"

[DriverInstall.nt.Services]
AddService=usbser, 0x00000002, DriverService.nt

[DriverService.nt]
DisplayName=%SERVICE%
ServiceType=1
StartType=3
ErrorControl=1
ServiceBinary=%12%\%DRIVERFILENAME%.sys

;------------------------------------------------------------------------------
;              Windows Vista x64 / Windows7 x64 Support
;------------------------------------------------------------------------------

[DriverInstall.NTamd64]
include=mdmcpq.inf
CopyFiles=DriverCopyFiles.NTamd64
AddReg=DriverInstall.NTamd64.AddReg

[DriverCopyFiles.NTamd64]
%DRIVERFILENAME%.sys,,,0x20

[DriverInstall.NTamd64.AddReg]
HKR,,DevLoader,,*ntkern
HKR,,NTMPDriver,,%DRIVERFILENAME%.sys
HKR,,EnumPropPages32,,"MsPorts.dll,SerialPortPropPageProvider"

[DriverInstall.NTamd64.Services]
AddService=usbser, 0x00000002, DriverService.NTamd64

[DriverService.NTamd64]
DisplayName=%SERVICE%
ServiceType=1
StartType=3
ErrorControl=1
ServiceBinary=%12%\%DRIVERFILENAME%.sys

;------------------------------------------------------------------------------
;            VID/PID Settings
;------------------------------------------------------------------------------
[SourceDisksFiles]
[SourceDisksNames]
[DeviceList]
%DESCRIPTION%=DriverInstall,USB\VID_0483&PID_5740

[DeviceList.NTamd64]
%DESCRIPTION%=DriverInstall,USB\VID_0483&PID_5740

;------------------------------------------------------------------------------
;              String Definitions
;------------------------------------------------------------------------------
[Strings]

FILENAME="ST_Virtual"
DRIVERFILENAME ="usbser"
MANUFACTURER="STMicroelectronics"
INSTDISK="CDC_DISK"
DESCRIPTION="STM Virtual COM Port"
SERVICE="Virtual Com Driver"

网友B:
2.

;------------------------------------------------------------------------------
; STMicroelectronics Comunication Device Class driver (CDC) INF FILE
; (C)2009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

[Version]
Signature="$Windows NT$"
Class=Ports
ClassGuid={4D36E978-E325-11CE-BFC1-08002BE10318}
Provider=%MANUFACTURER%
LayoutFile=layout.inf
;CatalogFile=%FILENAME%.cat

DriverVer= 11/02/2009,2.0.0

[Manufacturer]
%MANUFACTURER%=DeviceList,NTamd64

[DestinationDirs]
DefaultDestDir=12

;------------------------------------------------------------------------------
;              Windows 2000/XP/Vista/7 x86 Support
;------------------------------------------------------------------------------
[DriverInstall.nt]
include=mdmcpq.inf
CopyFiles=DriverCopyFiles.nt
AddReg=DriverInstall.nt.AddReg

[DriverCopyFiles.nt]
usbser.sys,,,0x20

[DriverInstall.nt.AddReg]
HKR,,DevLoader,,*ntkern
HKR,,NTMPDriver,,%DRIVERFILENAME%.sys
HKR,,EnumPropPages32,,"MsPorts.dll,SerialPortPropPageProvider"

[DriverInstall.nt.Services]
AddService=usbser, 0x00000002, DriverService.nt

[DriverService.nt]
DisplayName=%SERVICE%
ServiceType=1
StartType=3
ErrorControl=1
ServiceBinary=%12%\%DRIVERFILENAME%.sys

;------------------------------------------------------------------------------
;              Windows XP/Vista/7 x64 Support
;------------------------------------------------------------------------------

[DriverInstall.NTamd64]
include=mdmcpq.inf
CopyFiles=DriverCopyFiles.NTamd64
AddReg=DriverInstall.NTamd64.AddReg

[DriverCopyFiles.NTamd64]
%DRIVERFILENAME%.sys,,,0x20

[DriverInstall.NTamd64.AddReg]
HKR,,DevLoader,,*ntkern
HKR,,NTMPDriver,,%DRIVERFILENAME%.sys
HKR,,EnumPropPages32,,"MsPorts.dll,SerialPortPropPageProvider"

[DriverInstall.NTamd64.Services]
AddService=usbser, 0x00000002, DriverService.NTamd64

[DriverService.NTamd64]
DisplayName=%SERVICE%
ServiceType=1
StartType=3
ErrorControl=1
ServiceBinary=%12%\%DRIVERFILENAME%.sys

;------------------------------------------------------------------------------
;            VID/PID Settings
;------------------------------------------------------------------------------
[SourceDisksFiles]
[SourceDisksNames]
[DeviceList]
%DESCRIPTION%=DriverInstall,USB\VID_0483&PID_5740

[DeviceList.NTamd64]
%DESCRIPTION%=DriverInstall,USB\VID_0483&PID_5740

;------------------------------------------------------------------------------
;              String Definitions
;------------------------------------------------------------------------------
[Strings]

FILENAME="ST_Virtual"
DRIVERFILENAME ="usbser"
MANUFACTURER="STMicroelectronics"
INSTDISK="CDC_DISK"
DESCRIPTION="STM Virtual COM Port"
SERVICE="Virtual Com Driver"

网友C:
我在win7下驱动上了,反而现在单位的xp 驱动不上,

我用的是iar 自带的ini 例子,改的

网友B:
问题不是在ST网站的驱动(VCD V1.1):在GOOGLE里搜索:stm32 virtual com windows7,这些问题一早就有人遇到了.
以下连接是一老外:
https://my.st.com/public/STe2eco ... p;currentviews=1465

网友B:
我的问题在于:我在ST提供的例子基础上修改了ENDPOINT 1的缓冲区大小(64->128),同时修改了地址

导致了在XP工作正常,WN7有叹号.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p;page=1#pid1655645

网友B:
还得看USB 通讯协议.

网友D:
楼主解决了没有,我也遇见这样的问题

网友E:
换个系统。我以前也和你一样,还是XP的好用

网友F(2011-06-29):
我的驱动是正常的啊,也是1.1版,但是现在用串口助手调不通呢

网友G(2012-01-06):
好贴,留个记号.
另外加个参考链接:http://blog.21ic.com/user1/6977/archives/2011/83974.html

网友H(2013-08-19):
17楼的可以用

网友I:
先mark一下  我在64位win7下装不起啊

网友J:
怎么不用V1.3.1,这个可以用。文件有点大,上传不了。21IC应该把上传搞大点。

网友K(2015-03-12):
Win7 32 不能安装STM32 虚拟串口驱动解决方法
1、  对于一些精简过的系统,无法安装虚拟串口,是由于系统缺少mdmcpq.inf和usbser.sys文件所造成的。只需要将文件下载下来放在相应的文件夹下面就行了。

文件对应的目录如下:

mdmcpq.inf在C:\WINDOWS\INF目录;

usbser.sys在C:\WINDOWS\SYSTEM32\DRIVERS\目录。

2、修改mdmcpq.inf

[FakeModemCopyFileSection]

usbser.sys,,,0x20

修改为

[FakeModemCopyFileSection]

;usbser.sys,,,0x20

正是这一段文件的错误导致在安装时不能将FileRepository文件夹中的usbser.sys文件复制到drivers目录下,导致安装错误。

网友L(2016-04-13):
引用 网友K:
Win7 32 不能安装STM32 虚拟串口驱动解决方法
1、  对于一些精简过的系统,无法安装虚拟串口,是由于系统缺 ...

用楼主的办法解决问题了!谢谢

网友M(2016-08-09):
安装最新的就好WIN X64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