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8 高压烧坏 更换芯片 无法下载

楼主(2010-04-27):
mega8的板子,不小心加了12v的高压烧坏,  更换芯片, 还是无法下载,查看电压正常,电路都是通的,请指点。

2楼,焊上新的片子,还有无法isp

编辑原因----------修改错别字

网友A:
io口烧坏了

网友B:
看看ISP线有无问题。

网友C:
8成以前那片子也没有块,ISP不了可能有其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