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压器耦合的多级推挽式功放怎么测每级的增益

楼主(2010-04-27):
(无正文)

网友A:
信号发生器产生输入信号,用示波器测量各级输入输出电压,这个最直观,但示波器往往精度不够。
也可以用低频毫伏表测量,这个精度稍高一些。

楼主:
嗯,电压能测出来,那每级的功率增益能测出来吗?谢谢了
用网分测了好长时间也没啥结果,感觉增益不对。。

网友A:
测量电流是比较麻烦的事,实际情况多数是测量电压,根据输入输出阻抗来计算功率增益。

楼主:
太感谢了,明天正好去试试,电流确实不大容易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