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硬件开发需要的仪器设备

楼主(2010-04-27):
公司准备着手硬件开发,目前只有一个稳压电源,还需要示波器、信号发生器等。请大家推荐一些实用可靠经济性能好的波器、信号发生器。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必须的设备仪器(电烙铁、万用表这些小件不计)?谢谢

楼主:
主要做电池管理系统开发,需要用到的功能有电压、电流温度采集,DCDC变换等电源技术,还有通讯等功能。
示波器选用:带宽200M,采样率2G,存储长度20K,通道数4,这样的配置是不是有点高?
泰克:TDS2024B(带宽200 MHz,采样数率2.0 GS/s,记录长度2.5 K,通道数量4)
安捷伦:DSO1024A示波器(带宽200MHz,4个通道,2GSa/s采样率,20kpts存储器);
鼎阳:SDS1204CF http://www.siglent.com/product_show.asp?articleid=152
泰克和安捷伦的大概¥22,000左右,鼎阳的¥16,000左右,选用这些是不是有点奢侈?鼎阳的示波器怎么样?

另外信号发生器有哪些牌子的比较好?

网友A:
信号发生器?做什么用啊?

楼主:
信号发生器?做什么用啊?
引用 网友A:

测试电路板功能

网友B:
再买一个电子负载,还要看做那方面的硬件,还要配不同的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