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中容易犯的错误汇总

楼主(2010-04-27):
本人做PCB设计 两年,但免不了偶尔还是会犯一些错误,特别是开发新项目,和时间紧迫的时候。为了不犯同样的错误,希望 大家都来说说那些容易犯或者是犯过的错误,下面就把自己犯过的错误列出:
1.原理图中串口网络名不一制(一个为UART1,另一个为USART1)有两根张没有接上。
2.SOT23封装的三级管管脚号对应错误,导致必须反过来贴。
3.拨码开关引脚号未做对应,原理图中是1对2为二路开关,而PCB上是1对的是8脚
4.由于PCB厂家不支持DXP。在转99SE格式时不规则焊盘时焊盘尺寸丢失
5.排母封装未做实量,大概估计做的。结果排母必须剪断引脚才能焊上。
6.结构错误,最后板装不上
7.生成PCB忘 了加泪滴
8.生成PCB忘了加MARK点。。。。。等等

还有别人的:

做电子设计也有好几年了,大大小小的低级错误也出过不少,特别是项目多和时间紧的时候;
比如我曾经出过的低级错误有:

画原理图时串口收发2根线弄反;
画原理图时漏放电源或地的电源符号;
USB接口,原理图和PCB对不上,引脚搞反;
画PCB时,三极管和LDO等三端器件的封装引脚弄错;
PCB元件在板上的位置与结构有冲突,如太靠边或过高;
与外壳有关的接插件在PCB的位置不准,导致安装有问题;

在现在的公司一年半了,估计也做了有30多块PCB吧,这样的错误也有了3-4次吧,最近也出了一次,结果被老板说是经常出这样的错误了;

网友A:
以后针对这屡犯的问题,列个表。
到后来PCB完时,一项项的检查下。有针对性。
不然基本上,画完板,都是自我的欣赏了,(特别是一个难度大的板子)而找不出问题了。

网友B:
这些都是不够细心导致的...楼主以后做事细心点就好了,这也不是什么技术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