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SOPC中自定义外设的问题

楼主(2010-04-27):
各位大侠,小弟现在需要做一个自定义外设,ssram控制器。刚开始接触SOPC Builder,很多不懂的地方,现在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1、为什么在使用SOPC搭建系统的时候,在ssram中运行程序的时候,要加一个控制器才能实现呢??控制器是不是充当FPGA和ssram芯片之间的桥梁呢??是因为Avalon总线的原因吗??
2、ssram有个控制信号adsc_n,我采用的是单周期的写时序模式,只需一个时钟周期就能写完,这个需要将adsc_n拉低。该信号的接口我怎么定义呢?当定义为beginbursttransfer_n时,提示需要有burstcount和waitrequst信号,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网友A:
第一问:对,因为SSRAM是有时序的,AVALON也有自己的协议,因此两者需要转换,这就是控制器的作用
第二问:这个你可以用状态机来做,其它的信号你要了解AVALON总线自身的定义才能自己写外设,理解了AVALON总线协议才能做自己的外设

楼主:
2# buqibushe 谢谢!已经看了不少这方面的资料了,正在慢慢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