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应用问题

楼主(2010-04-27):
在应用中需要用到正负15和+5V的电源,现在是通过一个双输出的DCDC,将24V变成+-15V,另一个DCDC将24V变成5V,但这两个电源的三路输出需要共地,请问,是否可以将两个DCDC的地直接连接,如果不可以,是否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A:
如果两个模块之中有一个是隔离的,当然可以输出共地。
如果两个模块均不隔离,看看输出需要共地那端是与输入哪端相联接的,相同就可以让输出共地。

网友B:
如果:
24V/+-15V的输入,输出地是一个地.
24V/5V的输入输出是一个地.
可以.

2楼的,也成立.

有一种情况要注意的:
如果两个模块中,
其中一个输出的地是24V的+端,
另一个输出输出同地.
这问题就大了.

网友C:
俺相信如果前面的电源是A-D的,估计不隔离的很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