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求助:生成PDB时出错

楼主(2010-04-27):
pd, IO, TE, dc, ST
Error: PDC01: port name doesn't exist in the netlist or is not connected to an IoCell macro at PDC Line : set_io PULS -pinname 8 -fixed yes -DIRECTION Input
Error: PDC01: port name doesn't exist in the netlist or is not connected to an IoCell macro at PDC Line : set_io SIGN -pinname 30 -fixed yes -DIRECTION Input

检查过*.PDC文件,没有错误。如何解决上述问题?谁知道?帮我,急。。。。。。。。。。。。

网友A:
*.PDC文件为引脚约束文件,很可能是你的设计中以前的I/O比现在设计的I/O多,所以不能正常的约束而报错

建议把PDC文件删除,然后手动再重新分配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