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求助]FlashPro连接不上

楼主(2010-04-27):
实验室用的libero比较旧,是6.2版本的,这两天要开始调试,发现flashpro3.4总是连接不上,提示如下:
Could not connect to programmer on port lpt1
Error: Parallel port device does not support IEEE-1284 negotiation protocol.

重装过几次,bios并口设置是EPP模式,一开始是设置EPP+ECP,都不行。
请各位大虾给点意见~!
感激不尽~!

网友A:
根据提示的错误信息,很可能是PC机硬件不支持,建议在另外的高配置的PC机上尝试一下。

网友B:
重装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