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选型

楼主(2010-04-27):
现在我做一个东西,在做AD采集时出现这样一个问题。从传感器采到的电压信号在1mV~10mV之间。现在要把这个电压放大到3-5伏之间,而且要求转换速度大于20kHz。求各位大侠给小弟推荐一个放大器。谢过各位了,在线等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怎么没有人?????

网友A:
传感器的信号频率是多少?

网友B:
用TL062就可以了

网友C:
放大倍数有点大哟,如果不想用多级放大的话就用仪表放大器吧,去ADI的网站上找找吧

网友D:
你的放大倍数已经超过1000倍啦,建议使用二级放大,并具备带通滤波器的作用。至于放大器的型号,凡属于低噪声放大器,应该都可以,因为频率不高,没有太高的要求。到网上搜一下!

网友E:
你的放大倍数已经超过1000倍啦,建议使用二级放大

网友C:
看糊涂了,1mV-10mV放大到3V-5V什么意思?

如果1mV对应3V,10mV对应5V,则应该是(10mV-1mV)= 9mV放大到(5V-3V)= 2V然后加上零点3V,也就是放大倍数200多点,怎么跑出来1000多倍了?!

10mV放大到3V是300倍,10mV放大到5V是500倍,也没有1000倍啊

试试AD623吧,好像AD623是单电源的,10楼说的AD620是双电源的,不过这两个的放大个几百倍都行,具体带宽多少记不清了,不过20KHz应该没问题

网友F(2010-07-28):
有人给电路吗

网友G:
谁给个电路

网友H:
就是一般的放大电路呀,到这个网站上找份低噪声的运放规格看看,www.sg-micro.com,规格里有常用放大电路, 需要样品的话给我站内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