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解释下这句话的意思吧。关于磁芯复位的

楼主(2010-04-27):
如图

网友A:
应该是“励磁能量”的复位  :)

网友B:
这是谁写的什么书啊?

“当开关关断时,唯一能储能能量的是变压器的漏感”这句话实在是遗笑大方了。正激变压器的漏感,只相当于励磁电感的百分之一。二者是串联的,因此主要储能,在初级自感(励磁电感)上面。

网友C:
没错,励磁电感储能是主要的。

网友D:
供参考,俺的理解:当MOS开关管关断时,由于变压器的漏感,产生感升电压(与电源极性相同),此电压与电源电压叠加,所以此时加到MOS开关管漏极的电压要大于电源电压,当然,此电压会逐渐降低到电源电压,当降到电源电压时,则变压器储能全部释放,变压器磁心无感应磁场,所以可以说磁心复位。

网友E(2010-08-17):
磁芯有一条磁滞回线,磁芯最好双向使用,否则容易出现磁饱和,漏感恰好提供反向冲电的效果,所以可以说磁心复位,其实就是防止出现磁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