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ICLF726程序烧写的问题

楼主(2010-04-27):
做了一个PICLF726的项目,MPLAB+ICD3,调试都正常。

但在Relase模式下烧写程序,单片机必须连着ICD3才能工作,MPLAB可以关闭

Vpp/MCLR是用10k电阻上拉倒VCC,电阻换成1k,也不好使

请教下大家,这是什么原因

还有一个问题,在程序中开关看门狗模块怎么操作。
我希望是在程序正常运行时关闭看门狗,当我准备休眠时,在开启看门狗,拿看门狗溢出当唤醒源

网友A:
配置位没有配置好吧

楼主:
感觉应该是配置位 再试试吧

网友B:
重点检测一下程序种是否模拟和数字管脚没有正确设置,前几天也碰到类似的问题,原因是模拟引脚没有设置为数字IO,而实际是按数字IO操作的。都是抄代码惹的祸。

楼主:
还没解决,现在没有外围电路

网友C:
复位脚悬空了。请将电路搭好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