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请教一个关于光耦隔离的问题

楼主(2010-04-27):
哪位高人可以解释分析一下这个输入光藕隔离电路呢?
问题1:为什么用两个1.5千欧的电阻,而不直接用一个3千欧的呢?
问题2:在红色方框内:两个发光二极管为什么要并联一个1.8千欧的电阻和4148二极管呢?
这两个元件起什么作用呢?我觉得去掉该两个元件电路也可以运行,可以去掉吗?

网友A:
1.这个肯定是可以用一个3K的,这个确定。但用两个电阻,有可能是基于耗散功率的考虑。
2.并联的电阻与二极管都属于保护用的,去掉了没有问题,但接上以后就不用担心输入交流信号或者反相信号导致器件损坏了

网友B:
我觉得用两个1.5K是出于安全性考虑,功耗是一方面,如果用一个电阻的话,此电阻如果外因或内因造成短路都会引起LED烧毁,自身耗散的功率也成倍增加,两个的话每个的分压减小,功耗降低,短路引起LED烧毁概率也大为降低,之所以隔离,可能是因为后级(接收红外那端)有高压,假设高压击穿造成光耦短路,不至于直接到电池的正负极,D2是反向保护,R5分流作用,整个环路设计的电阻比较小,我觉得是为了让发光管稳定发光,不至于外部温度变化影响亮度,愚见

网友C:
R5的作用是在关断光耦LED时,对LED结电容存储的电能起到加速放电作用,改善脉冲信号的拖尾现象,提高电路的实际工作频率。

网友D:
用两电阻短路引起LED烧毁概率降低,这是为什么

网友E:
R5的作用是在关断光耦LED时,对LED结电容存储的电能起到加速放电作用,改善脉冲信号的拖尾现象,提高电路的实际工作频率。
引用 网友C:

有点道理

网友F:
还没关注过这个

网友G:
2.R分流,D续流。去掉的话是勉强可以用的。只是不安全了

网友H:
就是4楼说的这个道理,问题1就不清楚了

网友I:
两个1.5K是出于安全性考虑,这个我倒没想到

网友J:
楼主考虑问题真细

网友K:
个人觉得用一个3千欧的完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