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如何解决上电瞬间,继电器动作的问题?

楼主(2010-04-27):
如何解决上电瞬间,继电器动作的问题?

网友A:
将高电平驱动改成低电平驱动

网友B:
支持2楼观点

网友C:
嗯,高电平驱动改成低电平驱动

楼主:
对了,是所有的单片机都是这样吗

网友D:
No!
有些单片机可预置开机IO口状态为高阻输入或开漏输出,即不存在上述现象。

网友E:
要控制几个继电器? MA807/MA816的P4.0 / P4.1可用U1的设置成上电仅输入模式,应该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D:
要控制几个继电器? MA807/MA816的P4.0 / P4.1可用U1的设置成上电仅输入模式,应该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引用 网友E:

请问 sz_n053, U1 支持 MA807/MA816 吗?
我从[Megawin(笙泉)] 网站上下载了最新U1驱动软件V1.20版,还是不支持MA807/MA816 芯片。
只有U2下载器支持 MA807/MA816 芯片的程序下载。

网友E:
11楼:
我是看规格书上头写的( P40IOE / P41IOE ) , 估计也只有U1
可设置 , 详细还要问一下厂家

网友F:
不放心可以用组合逻辑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