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怎样才能在1602上显示温度的:°

楼主(2010-04-27):
看很多都是用^C代替,能不能显示°C啊,看1602的手册有这个字符,但不知道显示要怎么处理!

网友A:
这个应该不能吧

网友B:
可以显示的, 你查1602液晶的字符表就可以看到对应的(11011111和01000011),在温度后面写入这两个字符就可以了 .

网友C:
o  C 这也被你发现了.学习了!!!

网友D:
呵呵,显示这个没啥难度啊

网友E:
原来这么简单

网友F:
写入这两个字符,是不是就是写入11011111和01000011?

网友G:
1602的屏一般有几个用户字库存储区,你可以自己建个°C的点阵数据,就可以直接调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