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keil与仿真器通信

楼主(2010-04-27):
大家好,我用的是dais系列的仿真器,在和keil软件一起用的过程中;出现了通信错误,应该需要再调试那里进行设置?请指点。

网友A:
不懂,帮顶一个

网友B:
dais系列的仿真器,没有接触过···

网友C:
什么通信错误?

网友D:
掌握DAIS仿真器的基本操作可以查阅它的手册

网友D:
51单片机原理及接口技术
http://www.docin.com/p-10436158.html
里面有DAIS仿真器的基本操作简单介绍,可以具体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