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帮忙看看422通信问题

楼主:
两个CPU的收发都转换为RS422电平进行通信,如附件中所示为一CPU的电平转换电路,另外一个CPU采用同样的芯片和同样的电路,在连接时,422芯片是这样接的

   CPU1             CPU2
     A         接        Y
     B         接        Z
     Y         接        A
     Z         接        B

两个CPU就是无法通信,如果将两个CPU的串口不经过电平变换直接通信,则通信正常,也试过改变A,B和YZ的对应关系,可是仍然不成功,请问各位大侠电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A(2010-04-28):
要对从机的发送使能进行有效控制,否则会有电平竞争。422的主机侧是一发多收,但接收侧是一收多发,这个“多发”必须进行使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