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个75V以下的,支持100A电流的电阻箱负载

楼主(2010-04-27):
想找一个大功率电源蜂窝状的电阻箱,有好多档的,电压75V左右或者以下,那个电流档则是可以5A 10A 20A的逐档增加,我以前见过,但是现在一下子忘记了,请那位用过的或者见过的,推荐推荐!呵呵!谢谢

网友A:
电阻箱,电流分档,电流档还可以5A 10A 20A逐档增加?这是什么东西?还是电阻箱吗?

网友B:
你是想找电源吧。

楼主:
不是,就是电阻箱负载,实实在在的见过,它逐档的增加电流其实就是减小里面的电阻,但是我忘记型号了!网上一下子也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