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总线是否需要缓冲器

楼主(2010-04-27):
当总线上连接有较多ttl芯片时,为了增加驱动电流需要加缓冲器,那么当总线上连接的都是cmos芯片时还需不需要缓冲器呢?好像cmos芯片主要看输入电容的影响,那么缓冲器有什么作用?

网友A:
缓冲,缓冲
就是用来做为过渡用的.

一般信号处理/运算都是以弱信号(电压低,电流小)来完成的.
如FM的中放,电视的中频级,场行处理.
CPU芯片的计算等.

当信号要输出到另一功能块 (I/O, IIC, FM检波后信号输出到功放间, 行信号送到行管间,等等)
都会加一级缓冲级.

解决了:
1,不同功能块间传送时不易受干扰.
2.这样更加容易与不同的功能块/IC进行连接, 也就更具兼容性了.
3.不管功能块之间的电压/电流/功率差的问题. (如小功率与大功率间的连接, 不同电压间的连接, IIC的带载问题等等)

CMOS芯片要不要缓冲?
这并不是看是组成是TTL,还是CMOS来定的.
而且电路的结构,与其性能来定的.-------本身带不带缓冲, 需不需加缓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