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收发

楼主(2010-04-28):
(无正文)

楼主:
请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黑线的尺寸多大?

楼主:
是25cm的,用于小车寻迹行驶的

网友B:
呵呵,红外线时很粗的,可以参看发射管的参数

网友A:
循迹线一般是贴在地上的,不存在什么遮挡,靠反射强度来识别。

网友C:
一般来说挡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