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JTAGICE MKII仿真器支持热插拔吗

楼主(2010-04-28):
如题,在调试的时候由于不注意偶尔会热插拔仿真器,不知道这样是否会造成仿真器损坏。

网友A:
不会的,尽管用吧

楼主:
感谢两位的回答。
我可能没说太清楚,我说的热插拔不是指USB口的热插拔,是说JTAG接口和目标板之间的热插拔,会有问题吗?

网友B:
小心为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