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5212AD芯片

楼主(2010-04-28):
我使用STC12C5412AD芯片,P1口除P1.6外其它口均定义为推挽输出模式即
P1M0 = 0X00;
P1M2 = 0XBF;
可实际却发现P16口高电位时完全就是推挽输出。要拉低它需要29mA电流。请问各位,有遇到过类似情况的给讲讲经验。

网友A:
STC的单片机有P1M2这个寄存器吗????

楼主:
对不起,打错了。是P1M1

楼主:
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呀。

网友B:
用仿真器仔细看看寄存器的设置,可能中途某地方意外给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