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可替代MAX3355EEUD的IC

楼主(2010-04-28):
用瑞萨RX600系列CPU做USB OTG,可推荐的MAX3355EEUD成本太高,请问哪位知道有物美价廉的方案还请赐教,谢谢

楼主:
或者介绍几款便宜的USB POWER SWITCH也行啊

网友A(2010-05-31):
长期现货供应:
CN3052A替换凌特 MAX
CN3052B替换凌特 MAX
CN3056替换凌特 MAX
CN705替换IMP705 MAX705 ASM705
CN706替换IMP706 MAX706 ASM706
CN706P替换IMP706P MAX706P ASM706P
CN706R替换IMP706R MAX706R ASM706R
CN707替换IMP707 MAX707 ASM707
CN708替换IMP708 MAX708 ASM708
CN813L替换IMP813L MAX813L ASM813L
CN809R替换IMP809R MAX09R ASM09R
CN809S替换IMP809S MAX809S ASM809S
CN809T替换IMP809T MAX809T ASM809T
CN809M替换IMP809M MAX809M ASM809M
CN809L替换IMP809L MAX809L ASM809L
CN810R替换IMP810R MAX810R ASM810R
CN810L替换IMP810L MAX810L ASM810L
   另外还可以替代很多UCT安联创的!

   有需要请联系  13632652371   QQ 328885056   wxz351651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