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款分辨率800 600 TFT显示器,>12寸

楼主(2010-04-28):
接口最好不是VGA。
货源稳定,不要淘汰的停产的。
谢谢大家帮忙。

楼主:
liuwei版主 S3C2410/2440 最大分辨率是不是1024*768,那手册上说的虚拟屏2048*1024是什么意思?

网友A:
S3C2410/2440 支持的LCD最大分辨率和颜色数有关;
虚拟屏:显存平面; 可以大于实际的LCD分辨率,通过设置x,y偏移量,
        只将其中一部分矩形区域输出到实际的LCD上.

楼主:
不明白。
换个角度来说2410是不是可以在2048×1024TFT屏上全屏显示?

网友B:
你可以跟我联系一下,我这里有800*600,1024*768两种分辨率的任意尺寸的串口显示屏,
15,17,19,甚至52寸等
邮件联系:dwin2008@126.com

网友A:
回复 楼主:
最多可显示1MB的内存空间

网友A:
如果要作大屏幕显示,应该选用S3C2416/2450比较合适。
可以直接驱动1026x768@24bpp的电脑显示器,fps可以达到75HZ,完全不闪烁,对CPU性能也不会有太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