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过ADUC845的到底AD能做到多少位稳定

楼主(2010-04-28):
大家用过ADUC845的到底AD能做到多少位稳定,采样频率100HZ以上,不使用任何软件滤波的前提下.在下水平实在有限,做过两次板,都是双层板,也参考了设计手册的一些建议,运放选择都是低噪低漂的,最多能做到13位算不错了.有经验的专家能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aduc845的24位ADC还是很不错的.我做的20Hz采样,最高一台仪表达到22.3位RMs.采样范围0~5V

楼主:
有做过100HZ以上的吗?

网友A:
100hz做到17位以上是没问题的.
我怀疑你的信号本身就很差 ,建议你采样基准电压来测试ADC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