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主多从的异步串口通讯方式的问题

楼主(2010-04-28):
如何实现以单片机异步串口一主多从的通讯方式
也就是一个单片机主机是主机要拖100台单片机从机
我是想直接主机的RX口接从机的TX口,主机的TX口接从机的RX口,不知道这样可行么
通讯距离最远的大概5米左右,用的是51的单片机
本来想用485的但是发现节点不够
望高手指点啊

网友A:
感觉可行,但要定义好协议。

楼主:
采用地址查询的方式,因为有5米的线,而且从机这么多,主要怕驱动什么的不够
所以问下可能出现问题否

网友B:
你试一下,不行的话上拉个电阻接个电源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