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的疑惑,关于贴片电容!!!

楼主(2010-04-28):
关于贴片电容:有以下两点疑惑:
1:是否同一封装的电容,他们的容量是一样的?或者他们的耐压是一样的?(个人觉得耐压肯定是一样的,但容量就不一定了!)
2:容量和封装是有关系的,此关系有无定量的规则?

谢谢啦!

网友A:
同一封装的电容,容量和耐压值等都是没有关系的,就连耐压值也是跟封装形式没有关系的。

楼主:
这样!
那岂不是很郁闷!

网友B:
贴片电容(除了贴片钽电容)没有任何标记.只标注在卷盘上.
贴片电容上面没有印字,这是和他的制作工艺有关(贴片电容是经过高温烧结面成,所以没办法在它的表面印字),而贴片电阻是丝印而成(可以印刷标记)。
因为一般都是连盘一起装到贴片机上使用的.所以另星使用只能自已分类装盒.装到PCB板上的只能用电容表测量了.要是不小心打翻混在一起了,那就使劲地哭吧,哈哈

楼主:
那另问T叔:测电容和电感,是指针万用表准呢  还是 数字万用表准?

本人一直排斥在电子上:L用指针式的!!!

网友B:
普通指针式万用表量电容只能看正反向晃荡幅度,定性好坏.
普通指针式万用表量电感只能量通断.
所以除了专用RLC电桥,似乎只有用数字万用表(要有测C,L功能的).

楼主:
恩!
感谢T叔的热心帮助!

网友C(2020-11-10):
贴片电容同样封装体积有不同的容量,耐压,但每个封装体积都有常用的容量跟电压,当然了还有一些特制的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