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降压电路工作在400VAV时元件的选用?

楼主(2010-04-28):
(无正文)

网友A:
从楼主提出的问题看,最好别用这种电路。

网友:
增加耐压

网友B:
400V?
还是换方案吧!

网友C:
把降压电容的耐压提高到原来的1.5~2倍,应该可以的!

网友D:
对于电容400VAC工作电压太高了.一般电容承受不起.你可以找专做薄膜电容器厂订做这个交流电容.不过这个方案不好最好的.电容寿命是有限的,如果你用的电容质量稍差一点就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