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外触摸屏

楼主(2010-04-28):
哪位有关于红外触摸屏的资料,我先个DIY一个红外触摸屏,谢谢了

网友A:
给你个参考的。已经实际验证过可行。

网友A:
原理图,pcb程序我都有。
但问题是,我现在对diy非常失望,经常就是俺一个人搞,一堆人看。
没意思。

网友A:
这是早期版本,有点小bug.仅供参考。如果参与的人多,感兴趣的人多或者有商务用途肯出钱的,我都可以考虑拿出来。

网友A:
触摸屏我还有几个方案,但就是没精力。
涉及到ccd和三角函数以及一些光学问题。

网友B:
老王,你的方案分辨率太低,造价太高

还不如搞几个摄像头做识别

网友C:
王会计的东东,俺也做过类似的项目,只是外界光强度可能影响接收头的灵敏度,这一点不太好搞,所以加了发射头功率自动调整的方式,效果好了很多

网友A:
摄像头是方案之一。

网友A:
应该弄个红外过滤,或者调制波,配合红外发射管。基本就可以不用太考虑光线干扰了。

网友D:
触摸屏我还有几个方案,但就是没精力。
涉及到ccd和三角函数以及一些光学问题。
引用 网友A:

是类似NextWindow的方案么?
就是HP TouchSmart上用的

网友E(2011-09-02):
有方案的把程序发上来噻

网友F:
红外屏已经走向没落了!

网友G(2013-05-20):
如果要做红外触摸屏的话。请选择我们佰鸿的红外对管。刘晓剑15957445833 QQ 1109257467

网友H(2014-03-25):
新人路过,拿分学习!

网友I(2014-06-10):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pcb程序我都有。
但问题是,我现在对diy非常失望,经常就是俺一个人搞,一堆人看。
没意思。 ...

电话,QQ多少
我QQ345442310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pcb程序我都有。
但问题是,我现在对diy非常失望,经常就是俺一个人搞,一堆人看。
没意思。 ...

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