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设备锂电池问题

楼主(2010-04-28):
新手请教:
     手持设备好多都是锂电池,但是查了下锂电池最高输出为4.2v?
     如果手持设备的主控芯片工作电压为3.3v,用锂电池的4.2v貌似不能
驱动1117-3.3,不知道各位前辈的3.3v电源是怎么弄的?是两节5号或者
7号的锂电池级联吗?谢谢赐教!

网友A:
锂电池使用电压一般为3.6~4.2V,用Cmos LDO ,压差可以小到0.3V以下!
shenzhen1717@126.com

网友B:
用DCDC降压到3.3

网友C:
用buck貌似不妥,不如采用boost+1117.

网友D:
通常应用中,不建议用任何的DC-DC,因为锂电池放电过程中,有70%的时间内,电压在3.6-3.8v范围,用超低压差的ldo(mos型LDO一般都是),效率是86.84~91.67%, 相信在低功耗条件mW~数十mW功率下,行家也很难用通用DC-DC来实现这个效率

如果系统对效率要求吹毛求疵, 可以用补偿型DC-DC来实现更高的效率。

网友E(2011-02-01):
引用 网友F:

3819是什么啊?

网友G:
有专门针对这个电压范围的DC-DC控制芯片,诸多便携设备都是那样用的,手机、MP3\4等,楼主多查查。

找到一个这样一个IC,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我在模拟版问的丝印1202的那个,

网友H:
我的做法是先将3.0-4.2V锂电用DC/DC升压到5V,然后再降压使用,这样电池最低电压可以用到2.7 V

网友I:
直接3.3V的LDO.做供电用. 然后另一路BUCK输出

网友J:
串个二极管4.2-0.7*2=2.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