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PCA捕获问题?

楼主(2010-04-28):
请问香主STM8 TIME1 捕获的时候 第一次捕获的时间是不是不准啊?

小弟用TIME2产生方波 ,用TIME1的一个通道去捕获,单步调试的时候就第一次不准,并且差的很远,后面捕获的就都是准的。。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第一次捕获的时间也应该是准的。

有可能是你在初始化时没有清除所有的标志位。

楼主:
这是TIME1的初始化,这里面还要清那么标志位,复位后不都已经清除了吗?麻烦帮我看下
void tim1_inti(void)
{
  TIM1_PSCRH=0X00;          /*2分频*/
        TIM1_PSCRL=0X07;
        TIM1_CCMR1|=0X01;         /*IC1映射在TI1FP1上*/
        TIM1_CCER1&=0Xfd;         /*捕获发生在TI1F的上升沿*/
        TIM2_ARRH   = 0x27;
                TIM2_ARRL   = 0x10;           /* Freq control register: ARR             */
        TIM2_PSCR   = 0x03;           /* Configure TIM2 prescaler =1            */
        TIM1_CCER1|=0X01;        /*使能捕获*/
        TIM1_CR1   |=0X01;           /*使能计数器*/
        TIM2_CR1   |= 0x01;
        TIM2_IER   |= 0x01;
        TIM1_IER=0x02;           //允许捕获中断
}

网友B:
会不会是读的顺序读错了?

网友C:
很有可能是初始化时没有清除所有的标志位。

网友B:
来个软件更新事件

网友D(2014-05-15):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捕获的时间也应该是准的。

有可能是你在初始化时没有清除所有的标志位。 ...

第一次是不准的,两次的数据想减才是我们需要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