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识别长短键

楼主(2010-04-28):
现在在写按键程序,一键多功能,实现正常显示界面,查询界面间的切换,进入查询界面后还要在10个界面间切换,我的思路是短键按下时进入查询界面,每按一次短键切换一个查询界面,长键按下时返回到正常显示界面,现在的问题是程序不能识别长短键,都按短键处理,下面是我的程序,大家帮我看一下对不对呀,有没有更好的长短键程序呀
uchar keyprocessor()                      //短键
{
  uchar kn=0,knum;
for(knum=0;knum<100;knum++)
{
   Delay_m(100);
   if(key1==0)
    kn++;
   else
    kn=kn;
  }
        if(kn==100)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uchar lt_key(void)                             //长键
{

  int lkn=0;
int i;
for(i=0;i<1000;i++)
  {
   Delay_m(1000);
   Delay_m(1000);
   Delay_m(1000);
   Delay_m(1000);
   Delay_m(1000);
   if(key1==0)
    lkn++;
   else
      lkn=lkn;
   }

   if(lkn==1000)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网友A:
短键松开后处理,长键直接处理

网友B:
补充下 记得带锁检测————防止将一次长按处理成一次长按+一次短按:lol

网友B:
延时做的!?:L   那将按键长按下去程序不光在这延时啦  显示还能正常??

网友C:
按键状态是关键

楼主:
带锁检测怎么做呀 现在确实出现了一次长按成了一次长按+短按; 我觉得用延时做长键 程序效率不太高 但是想不出给更好的方法了

网友D:
使用定时器处理

网友B:
带锁检测怎么做呀 现在确实出现了一次长按成了一次长按+短按; 我觉得用延时做长键 程序效率不太高 但是想不出给更好的方法了
引用 楼主:

带锁是偶自己的叫法 o(∩_∩)o...哈哈   说的就是在确认一次按键有效后锁住,必须检测到按键松开后解锁  其后才能检测下一次按键;(2次有效按键之间必须检测到一次按键松开)

网友B:
别用延时做  如果有定时器那么用定时器 没有则可用连续累计次数

楼主:
连续累计次数是下面这样写吗, 我试了 按键没有反应 长按短按都没有反应??? [sbit key1=P4^3;
uchar Key_sig(void)
{
uchar keysta=0;
int keynum=0;
//keys1=key1;
if(key1==0)
{

  if(key1==0)
  {

      key_num++;
      if(key_num>300)
     key_num=300;
    else if((key_num>80)&(key_num<200)) //短键
     keysta=1;
      else if((key_num<300)&(key_num>200))// 长键
     keysta=2;

  }
  else
  keysta=0;
  return keysta;

}
}

网友A:
错误明显
<if((key_num>80)&(key_num<200)) //短键>
                   ----->&&<------------

网友B:
你是用主函数调用“uchar Key_sig(void)”  那么int keynum=0;  这个变量得是全局变量或静态 而且在key1==1后处理完短按时清零

网友B:
unsigned int keynum=0;
unsigned char keysta=0;
unsigned char lock_key=0; //锁
unsigned char s_key=0;    //短按**

void Key_sig(void)
{
  keysta=0;
if(key1==0)
  {
    if(!lock_key)
    {
      key_num++;

      if(key_num>80)
              s_key=1;

      if(key_num>200)
              {
                      s_key=0;  //此次按键是长按 则取消前面短按**
                      keysta=2;
                      lock_key=1;//锁存 直到松开按键
              }

    }

  }
else
        {
                if(s_key)  //检测是否有短按**
                  {
                          keysta=1;
                  }

                //以下为重新复位变量
                 key_num=0;
                 s_key=0;
                 lock_key=0;//解锁
        }
}

void mian(void)

{
//初始化

while(1)
{
        Key_sig();
        if(keysta==1)
                {//短按

                }
        else if(keysta==2)
                {//长按

                }

}
}

随手写了下 没编译 可能有错  不过思路大概就这样

PS:其中80和200这2个参数可能得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楼主:
我新改的程序,运行时,怎么按按键 液晶都没反应????
uchar key_test(void)
{
  static int kn=0;
        uchar key_st=0;

          if(key1==0)
                {
                  //if(key1==0)
      // {
                                kn++;
                                if(kn>400)
                                kn=400;
                        if((kn>80)&&(kn<200))
                        {
                                key_st=1;
                                kn=0;
                        }
                        if((kn>200)&&(kn<=400))
                        key_st=2;
     else
                 key_st=0;
                //}

                }
    return key_st;
}
main()
{
while(1)
        {
   //i=key_test();
         if(key_test()==1)
         show_string("AABBCCDD",32,6,0);//液晶显示

         if(key_test()==2)
         show_string("EEFF",96,6,0); //液晶显示
   //t_tpye();
  }

}

网友E:
void KeySub(void)
{
if(K_Done_F&&K_LongDown_F==0)//检测有按键按下,而且没有执行过长按功能
{
  if(KeyBoad.KeyValueLong==KeyBoad.KeyValueLongBuf)//判断本次按键和上次是不是一样
  {
      if(KeyBoad.KeyValueLong==KeyLong1_C||KeyBoad.KeyValueLong==KeyLong2_C||KeyBoad.KeyValueLong==KeyLong3_C)//检测是不是长按键
   {
    if(KeyBoad.KeyUp_T<KeyLongT_C)KeyBoad.KeyUp_T++;//长按时间是不是到
    else
    {
     if(KeyBoad.KeyValueLong==KeyLong1_C)
     {
      KeyBoad.KeyValue=KeyLongValue1_C//执行长按按键
      K_New_F=1;
     }
     else if(KeyBoad.KeyValueLong==KeyLong1_C)
     {
      KeyBoad.KeyValue=KeyLongValue1_C//执行长按按键
      K_New_F=1;
     }
     else if(KeyBoad.KeyValueLong==KeyLong1_C)
     {
      KeyBoad.KeyValue=KeyLongValue1_C//执行长按按键
      K_New_F=1;
     }
    }
   }
  }
  else//按键有切换则清零
  {
   KeyBoad.KeyValueLongBuf=KeyBoad.KeyValueLong;
   KeyBoad.KeyUp_T=0;
   KeyBoad.KeyAdd_T=0;
   KeyBoad.KeyUp_T=0;
  }
}
}
}

网友E:
上面的程序,是我子程序库里的一个,只要更改一下几个宏定义就可以了

网友E:
K_Done_F//指检测到新的按键

网友E:
把你单击的按键键值传递给变量:KeyBoad.KeyValueLong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不加延时的话 程序运行太快 只能识别长键,不能识别短键 即把所有键都当成了长键 不管按下的时间多短 即使把200换成60000都不行

网友F:
AVRX_GCC_TASKDEF(KeyTask, 128, 3)
{
        TimerControlBlock delaytimer;
        unsigned char KeyValue,KeyValueOld,FilterCounter,LongFilterCounter;

        KEY_UP_PORT &= ~KEY_UP_BIT;
        KEY_UP_DDR &= ~KEY_UP_BIT;
        KEY_DOWN_PORT &= ~KEY_DOWN_BIT;
        KEY_DOWN_PORT &= ~KEY_DOWN_BIT;
        AvrXDelay(&delaytimer, 1000);
        while(1)
        {
                AvrXDelay(&delaytimer, 5);
                KeyValue = ((~KEY_PIN) & KEY_MASK);
                if(KeyValue != 0)        //有键值
                {
                        if(KeyValue == KeyValueOld) //与旧键值相同
                        {
                                if(LongFilterCounter != 0)        //已经启用长按去抖
                                {
                                        LongFilterCounter ++;
                                        if(LongFilterCounter >= 10)        BELL_OFF;
                                        if(LongFilterCounter >= 160)
                                        {
                                        //        SpeedSetValue++;        //长按键运行函数
                                                LongKeyFun(KeyValue);
                                                LongFilterCounter = 157;
                                        }
                                }
                                else        //没启用长按去抖
                                {
                                        FilterCounter++;        //去抖计数器+1
                                //        BELL_ON;
                                        if(FilterCounter >= 100)
                                        {
                                                BELL_ON;
                                        //        SpeedSetValue ++;        //短按键运行函数
                                                KeyFun(KeyValue);
                                                LongFilterCounter = 1;
                                        }
                                }
                        }
                        else
                        {
                                BELL_OFF;
                                KeyValueOld = KeyValue;
                                FilterCounter = 0;
                                LongFilterCounter = 0;
                        }
                }
                else
                {
                        BELL_OFF;
                        KeyValueOld = KeyValue;
                        LongFilterCounter = 0;
                        FilterCounter = 0;
                }
        }
}

我写的 AVRX的KEY任务  短按键延时 长按键延时 长按键之间缩短延时

网友C:
以下代码仅供参考!
#define LONG_KEEP_TRG           300                     /* 按键长闭合触发等待时间(3s)               */
#define KEY_AP                  1                       /* 按键数量(<= 30)                          */

/* static variable -------------------------------------------------------------------------------- */
uint8   ext_shift;
uint8   key_shift[KEY_AP];                              /* 按键状态移位寄存器                       */
uint16  key_timer[2];                                   /* 按键1,2长闭合触发计时器                  */

void (* KeyOnFunction[])(void);                         /* 功能触发执行函数表                       */
void (* KeyOffFunction[])(void);
void (* ExtFunction[])(void);

/*
****************************************************************************************************
*
* Description     : 按键定时检测 Tick ,周期调用
*
* Arguments       : None
*
* Returns         : None
*
* Note :
* 1) 按键状态说明:
*    按键采用查询方式判断,每检测一次将以前状态向左移动一位并记录最新检测状态。
*    按键状态只取低三位:
*       000 - 没有检测到按键动作
*       001 - 第一次检测到按键动作
*       011 - 按键稳定闭合
*       111 - 按键持续闭合
*       110 - 第一次检测到按键释放
*       100 - 按键稳定释放
*       010 - 正脉冲抖动干扰,状态置为 000
*       101 - 负脉冲抖动干扰,状态置为 111
****************************************************************************************************
*/
void KeyClockTick(void)
{
    int     i;
    uint8   shift;
    uint32  key = 0;

    if(KEY_PROG_ON)     key |= (1<<0);                  /* 编程键                                   */
    if(KEY_UP_ON)       key |= (1<<KEY_AP);             /* 上翻键                                   */
    if(KEY_DOWN_ON)     key |= (1<<(KEY_AP+1));         /* 下翻键                                   */

    for(i=0;i<KEY_AP;i++)                               /* 普通按键检测                             */
    {
        shift = key_shift & 0x03;
        shift = (key & (1<<i))?(shift << 1):((shift << 1) | 0x01);

        switch(shift)
        {
            case 3  : KeyOnFunction();   break;
            case 4  : KeyOffFunction();  break;
            case 5  : shift = 7;            break;
            case 2  : shift = 0;            break;
            default : break;
        }

        key_shift = shift;
    }

    shift = (ext_shift << 1) & 0x77;                    /* 扩展功能按键检测                         */
    if(key & (1<<(KEY_AP+0)))
        shift |= 0x01;
    if(key & (1<<(KEY_AP+1)))
        shift |= 0x10;

    ext_shift = (ext_shift & 0x80) | shift;             /* bit8 表示扩展功能有效                    */
    switch(shift)
    {
        case 0x03 : key_timer[0] = LONG_KEEP_TRG;       /* 按键1触发,装载延时时间                  */
                    break;

        case 0x30 : key_timer[1] = LONG_KEEP_TRG;       /* 按键2触发,装载延时时间                  */
                    break;

        case 0x04 : if(ext_shift & 0x80)                /* 按键1释放                                */
                        ext_shift &= ~0x80;             /* 扩展功能有效,失效扩展功能               */
                    else
                        ExtFunction[0]();               /* 扩展功能无效,触发按键事件               */
                    break;

        case 0x40 : if(ext_shift & 0x80)                /* 按键2释放                                */
                        ext_shift &= ~0x80;             /* 扩展功能有效,失效扩展功能               */
                    else
                        ExtFunction[1]();               /* 扩展功能无效,触发按键事件               */
                    break;

        case 0x37 : if(0 == (ext_shift & 0x80))
                    {
                        ExtFunction[2]();               /* 双键闭合有效,按键1 先闭合               */
                        ext_shift |= 0x80;
                    }
                    break;

        case 0x73 : if(0 == (ext_shift & 0x80))
                    {
                        ExtFunction[3]();               /* 双键闭合有效,按键2 先闭合               */
                        ext_shift |= 0x80;
                    }
                    break;

        case 0x07 : if(0 == (ext_shift & 0x80))
                    {
                        if(--key_timer[0] == 0)
                        {
                            ExtFunction[4]();           /* 按键1长闭合状态激活                      */
                            ext_shift |= 0x80;
                        }
                    }
                    break;

        case 0x70 : if(0 == (ext_shift & 0x80))
                    {
                        if(--key_timer[1] == 0)
                        {
                            ExtFunction[5]();           /* 按键2长闭合状态激活                      */
                            ext_shift |= 0x80;
                        }
                    }
                    break;

        default   : break;
    }
}
/*
****************************************************************************************************
* Function Name   : key_func_null
* Description     : 空操作
* Arguments       : None
* Returns         : None
****************************************************************************************************
*/
static void key_func_null(void)
{
}

/* ------------------------------------------------------------------------------------------------ */

void (* KeyOnFunction[])(void) =                        /* 按键闭合触发执行函数表                   */
{
    ProgrammeKeyTrigger,                                /* 0.  按键3闭合触发                        */
    key_func_null,                                      /* 1.  按键4闭合触发                        */
    key_func_null,                                      /* 2.  按键5闭合触发                        */
    key_func_null,                                      /* 3.  按键6闭合触发                        */
};

void (* KeyOffFunction[])(void) =                       /* 按键断开触发执行函数表                   */
{
    key_func_null,                                      /* 0.  按键3断开触发                        */
    key_func_null,                                      /* 1.  按键4断开触发                        */
    key_func_null,                                      /* 2.  按键5断开触发                        */
    key_func_null,                                      /* 3.  按键6断开触发                        */
};

void (* ExtFunction[])(void) =                          /* 扩展功能触发执行函数表                   */
{
    UpKeyTrigger,                                       /* 0.  按键1闭合触发                        */
    UpKeyTrigger,                                       /* 1.  按键2闭合触发                        */
    key_func_null,                                      /* 2.  双键闭合触发1(按键1 先闭合)          */
    key_func_null,                                      /* 3.  双键闭合触发2(按键2 先闭合)          */
    key_func_null,                                      /* 4.  按键1长闭合触发                      */
    key_func_null,                                      /* 5.  按键2长闭合触发                      */
};

/*
*****************************************************************************************************
*   End of file
*****************************************************************************************************
*/

网友G:
都是高手

网友H:
楼上也有提到,就是每个按键定义两个键值,“按下”和“抬起”,根据两个扫描到两个键值的时间间隔分辨长短键

网友I:
检测按键,采用定时扫描,状态判断、时间累计、标志位等配合处理,既方便也不浪费
时间。用软件延时很是占用CPU时间,如果其他程序跑起来占时间多或多个实时要求高
的功能模块在运行,那实现起来很麻烦,也没有太多的定时器、中断等功你使用啊。

网友J:
看了程序一下,呢呢,还真没看明白。。。

网友K(2014-07-28):
15看的不是太明白,能否详解下

网友:
有完整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