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电机和伺服电机的区别?

楼主(2010-04-28):
伺服电机是指带控制系统的电机吗?
比如说直流伺服电机是指带反馈的一个控制系统。而直流电机只是指一个电机。我以前一直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A:
电机制造也有不同,普通电机加个控制器也不一定能做到伺服电机那么好

网友B:
说得很对,普通电机是不能立马停机,不能控制速度,不能控制转多少圈后立即停止的。
回复 网友A:
伺服电机里边有光栅来记录转过的圈数和当前处于的角度,这些数据都直接发送到伺服控制器进行比较处理,伺服器是控制伺服电机的。

网友:
稍微好一点点的伺服电机都要进口,悲哀

网友C:
依稀记得,伺服电机是靠脉冲数来控制转动角度的。。。

网友:
靠脉冲来控制的是为了适应中国的国情,比较简单而已,发挥不了伺服的优势

网友D:
普通电机和伺服电机的区别?通俗地讲,是这样的:
老板跟你说:你到门口小店给我买盒烟,你说:好,我去了.---------这是普通电机
老板跟你说:你到门口小店给我买盒烟,你说:好,我去了,过了一会,你回来跟老板说:烟没买到,因为小店关门了.------这是伺服电机

网友E:
LS比喻不当,说的是伺服系统的反馈信号
较确切的应该是"软壳子劳动牌香烟------普通电机"
                      "铁壳子听头中华牌香烟----伺服电机"
哈哈,怀疑LS是烟鬼.

网友F:
就是有无反馈的区别?

网友G(2011-03-26):
我的毕设是PWM 直流驱动电路的设计  该怎么弄  希望有人给我讲一下

网友H:
10楼:
你的问题,描述得太不清楚,说详细些,最好是把毕业设计要求全贴出来。
另外,最好另开新帖,别跟在其它帖子里面。

网友I:
普通电机没有编码

普通电机碳刷个数少

我猜的

网友J:
前面有面旗,我喊跑,他就跑,我看到旗那里了就喊停,结果跑过了,我看快到旗那里了喊停,结果没到。这就是普通电动机。我直接告诉跑到旗那里,结果就到旗那里停的就是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