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源自动切换问题

楼主(2010-04-28):
大家好~~我在做毕设做完了,老师让我在加个太阳能电池和一块干电池作为我020单片机的供电,让太阳能没电时用干电池,关键我怎么才能让它自动切换呀?要读电池的参数吗?望哪位前辈赐教!

网友A:
单片机AD读太阳能电池的电压,当掉到一定值(没电)时,通过三极管做开关,由干电池来供电!要不断检测AD值,大于某一值时就关断干电池!

网友B:
最简单的用两个二极管

楼主:
2# xushouxue999   嗯~~好像有点复杂~~~

楼主:
3# awey   嗯!是的!我看到过类似的电路~~~不过不是作为太阳能与干电池的,而是外部电源与干电池的。想问下~~~太阳能那个可以储电不?能推荐个太阳能电池不?我要5V供电~~多少安培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