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sp 和 sdram 连线的问题

楼主(2010-04-28):
各位前辈:

从前做dsp和SRAM(静态存储)连接的时候,地址线和数据线为了布线的方便都可以交叉连接,是为了pcb布板时走线方便。

现在我想请教各位,对于SDRAM(同步动态ram)是不是也可以交叉呀? 数据线可以交叉使用吗?地址线可以交叉使用吗?

谢谢

网友A:
好像不行

网友A:
SDRAM的地址线在内部是有双重地址身份:行地址和列地址。
因行地址数不等于列地址数,如果交叉了会导致部分地址刷新不了

网友B:
SDRAM 不可以。另外 Flash 也不可以

网友C(2010-06-28):
你所说的交叉使用是什么意思

网友D:
SDRAM的地址线不可以打乱,而数据线只要字节对应,字节内是可以打乱的

网友E:
如果看好了特定几根应该可以

网友F:
地址线有一根是用来刷新数据的,不要接错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A:

说的对。
还是不要冒大风险..

-----------------------
嵌入式淘宝专店
http://dsparm.taobao.com

网友H:
楼主,什么是交叉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