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和GSM模块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0-04-28):
如果用S3C2410 arm9处理器和西门子的TC35 GSM模块做一个短信收发系统,它们之间的连接是通过串口进行连接的。
    请问在LINUX系统下,驱动程序应该怎么去做了。。。?
    如果哪位大侠知道,请给我谢谢具体步骤是什么?
    先谢谢了。。。。

网友A:
直接对串口编程就是,无需什么驱动。

网友B:
就是通过串口发送AT指令,然后接收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