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例子,加深对滤波器的理解

楼主(2010-04-28):
如图,用600V的强大交流电驱动多台电机,同时用中心频率1K的滤波器把电线连起来。
在a点注入1k的正弦波信号,则在b点能收到信号,并且电机不受影响。
这样理解对么?

网友A:
你想用强电电缆线传输弱信号???

网友B:
机械滤波器就可以呀,中心频率1KHz,带宽10Hz

网友C:
可以吗???按道理讲信号过去了。

网友C:
滤波器要看能不能隔直了。否则还要考虑压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