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求助,can隔离器的问题

楼主(2010-04-28):
想在两个can模块之间加隔离,不是在can收发器和mcu之间隔离,在网上查了很多都是收发器和mcu之间隔离,请问如何设计该隔离电路,试过在两个PCA82C250间加光耦,不成功

网友A:
隔离是为了保护mcu不被损坏,两个can模块之间加保护的还是第一次见......都是物理层芯片,你想保护谁?

楼主:
谢谢指导,我是刚接触不太懂,如果总线上受到干扰是否会造成通信电压不稳定导致can模块间通信受到影响

网友A:
总线干扰可以加TVS管或者电容

网友B(2010-06-05):
CAN通信得要加隔离

网友C:
就是在CAN芯片和CPU之间加隔离,电源和信号都要.这样模块之间就分开了.CAN总线的线路和CAN接收发送的芯片象(MCP2551,82C50)是没办法隔离的.TCPIP倒是搞了隔离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