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示波器应用

楼主(2010-04-28):
被检测电路板上的信号线 电压为 5V(高压降压后得到的)。但是示波器上显示的为200多伏。

(可能示波器有点问题),按经验需要把示波器的 右下角的地线接头(校验测试笔的地方)与被检测板的地线连接才能检测出正确结果。

   安全起见,我测量了,示波器右下角的地线接头与被检测板的地线之间有110多伏的高压交流电。

   请问,我能把示波器的地线与被检测板的地线连接在一起吗?

----------、
急,在线等

楼主:
若不能。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A:
一根线怎么测量电压
要看示波器的输入范围(因为电压大高怕烧坏)

楼主:
如题:

检测笔上的地线连到检测板上的地线,测量不标准。因此,需要把示波器 校对检测笔 的那个地线接口,也接到被检测板上的地线。而这两个地之间有110V的电压。

---------
备注:工作环境是 220 50HZ交流电

楼主:
谢谢LS兄弟,但这个不可行!

网友B:
我就不明白了,同一个示波器还有两个地参考点???

网友C:
一般示波器测量电压都是需要接地的,你看看是不是你的示波器表笔的地线没有接触好

网友D:
由于你的示波器的地与被测电路的地存在很高的电压差,这种情况下将两个地接在一起进行测量的话,地之间会有大电流通过,这样的话可能会烧坏你的示波器或被测电路。所以这种测量方法是不可取的。
正确的测量方法应该是 确保被测电路与示波器的地是同一个或者是隔离的。比如使用电池供电的示波器。
另外使用示波器的两个通道进行测量时也会存在同样的问题。因为大部分的示波器两个通道也是不隔离的。

网友E:
示波器没有问题,问题在这句话
  1. 被检测电路板上的信号线 电压为 5V(高压降压后得到的)
楼主把5V的供电电路和示波器的供电电路完整画出来并标明相线零线就明白了。

网友E:
顺便说一句:设备这样取电非常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