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做zigbee的吗?为什么加密后终端一直复位?

楼主(2010-04-28):
-DSECURE=1
uint8 zgPreConfigKeys = TRUE;

有没有人遇到类似的问题啊?
怎么解决的?

网友A:
刚刚接触ZigBee,还没遇到这种情况,ZigBee听起来简单,真做起来还是困难重重啊

楼主:
很难!
那机制,晕晕晕!

网友B:
没做过,进来学习

网友C:
实验室两个强人做这个,感觉不是很好弄

网友D:
很大可能性堆栈溢出。Ti的没用过,只用freescale的。

网友D:
加密后多用的ram可不是一点半点的,任务调度机制没做好就出事了。

网友E:
堆栈溢出吧

网友F:
有点复杂哦

网友G:
做zigbee在硬件上有些什么要求?一颗单片机+一颗2.4G射频芯片+软件 就行?

网友H:
显然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