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2003音质

楼主(2010-04-28):
请问:我使用TD2003的典型电路驱动8欧/2W的喇叭。用10K电阻来调节音量,当音量调节到最大时,喇叭的声音不是很清晰,不知为何?

楼主:
是不是就是这样的?

网友A:
增益过高出现切顶失真或电源供给不足。

楼主:
是指供电电压不足还是电流不足?

网友A:
功率不足。

楼主:
我使用的+12V转9V的78L09,输出功率1A,不功率不够吗?
另外,在播放语音时,没有看到电压跌落的情况。

楼主:
另外,我把电源直接接到TDA2003的电源端,+15v,情况依然。

楼主:
是否跟喇叭有关?

网友B:
加大电源功率、加大滤波电容等等

网友:
我使用的+12V转9V的78L09,输出功率1A,不功率不够吗?
另外,在播放语音时,没有看到电压跌落的情况。
引用 楼主:

貌似78L09这东东好像只能输出0.5A的电流。换7809试试。

楼主:
使用L7809CV后情况依然。

网友C:
换个电容试下,8欧姆电阻、0.5W的喇叭功率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吧!!

网友A:
判定电源功率是否不足可在大动态时观察电压波动情况,超过0.5V可认为电源输出不足,在加大滤波电容后若仍不能解决,需换用更大功率的电源变压器。若非电源问题,则是增益设计不良,典型应用电路参数有特定的输入电平范围,超出就会引发失真,这时要用电阻进行分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