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PRESS的看门狗和睡眠怎么用啊?要注意哪些

楼主(2010-04-28):
哪位高手能给我指点一下,CYPRESS的看门狗和睡眠怎么用啊,要注意哪些,如果能发个成熟的例子最好,谢谢了

网友A:
看门狗不都一样吗,先是设个定时器值,然后再喂狗

网友A:
8051f单片机的看门狗倒是接触过,这个CY的应该也差不多

楼主:
我用这个的目地就是为了隆低功耗,两个配合使用,看门狗,难道我不知道,设定时器,喂狗吗?呵呵,  关键是,CYPRESS的这两个怎么使用,,PSOC给了一个睡眠定时器,可里边讲的看不太明白.

网友B:
都是一个套路

网友C:
sleeptimer的频率决定看门狗复位间隔,比如1Hz的sleeptimer,复位间隔为3秒。就是3倍单位时间的关系

网友D:
用过AVR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