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93

楼主(2010-04-28):
请教各位大侠,怎样用LM393做一个200hz的方波信号发生器,要带有一定的驱动力的?

网友A:
一个LM393就能做成信号发生器!LM393只是一个电压比较器而已!如果只是纯需要一个200Hz的方波,那就用555,或是石英晶体振荡器,或是直接单片机产生吧!后级用场效应管去推动以提高带负载能力!

楼主:
是可以实现的,这个题目是我主管给我提的一个问题,他以前做过,让我回去先想想的,关于带驱动力的回答,我想你说的用场效应管是一个办法,还是得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B:
半片LM393就够了,搭成多谐振荡器。但需要注意使用双电源,或人为设置单电源的中点电位。
参考用运放构成多谐振荡器电路。
LM393的输出能力比较大,一般情况足够用,若不够可以加支小三极管或小MOS管。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位大侠,能告诉我具体怎么搭建,这方面我不熟,刚从学校出来的,呵呵,谢谢啦

网友B:
5楼:
到老tyw发的“新年大书包”里面下载《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第10章,第2节,图10.7,注意LM393是集电极开路输出,必须加一个到电源正端的负载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十分感谢您的回复,要想看这一章,还得把所有的章节都下下来吗?

网友B:
7楼:
当然。
最好吧整本书看几遍。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位大侠,我想请问一下f=100khz是怎么算出来的,谢谢了

楼主(2011-05-06):
一年了,报个到: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