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PC2378 软件问题

楼主(2010-04-28):
请教各位高手,我在用MDK编程的时候遇到这个一个问题
我定义了一个全局变量 volatile unsigned char RevSign = 0;
然后在满足一定的条件的时候把 RevSign = 1;

在main里面做判断
if(RevSign == 1)
{
RevSign = 0;

// UARTSend(0, cSendBeiData,datlen);
ARTSend(1, cSendBeiData,datlen);
}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只要RevSign=1后,每次都进到if语句,也就是RevSign=0没有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