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214程序下载问题求助!

楼主(2010-04-28):
一直通过ISP下载HEX,一直好好的。
今天在更新程序的时候,忽然发现LPC ISP不能连接上2214。读ID一直读不出来,前一刻还好好的,忽然就读不出来了,ISP就连不上了。
确认过复位正常,ISP下拉。
程序也能跑,程序跑的过程中和以前不一样的就是 UART0一直就收不到数据,以前给它发数据都可以接收到的,UART0的发送都正常,程序运行也正常。
用FLASH MAGIC也擦除不了,提示连不上设备。串口在前一刻都好好的,总不可能忽然就坏了吧?
EASY JTAG能连上,一跑程序,却死在跑进数据中止。
不用JTAG之类的,直接跑程序的话,程序一直在等待串口0的输入。
搞不懂,莫名奇妙的,ISP就连不上了,莫名奇妙的本来好好的程序,忽然就接收不到串口0的数据。
求助,哪位大哥帮帮忙,给点建议。

网友A:
我有点怀疑是 芯片的UART0接收出问题了,所以ISP连不上,无论是NXP LPC还是FLASH MAGIC。
确认有数据发送到了 芯片的UART0,可就是芯片来发送接收失败。

网友B:
看样子像是串口坏了

网友C:
请问下,如何验证串口是否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