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3** 为什么普通IO口可以用,换成FIO就不可了?

楼主(2010-04-28):
LPC, IO, LED, pi, OCL
LPC23** 为什么普通IO口可以用,换成FIO就不可了?

  FIO1DIR=0xFFFFFFFF;
  FIO1MASK = 0x00000000;
  //FIO3MASK=0x0;

  FIO1CLR=0x0000FFFF;
  //FIO1SET=0xAAEEAAAA;
  //FIO1CLR=0x0000FFFF;

  while(1)
  {
  LED_Off(0);
  LED_Off(1);
  LED_Off(2);
  LED_Off(3);
  LED_Off(4);
  LED_Off(5);
  LED_Off(6);
  //FIO1PIN=0xDDAA;
  //FIO1PIN=0xFF555500;
  IOCLR1=0xFFFFFFFF;
  }

用IOCLR1 有输出,用FIO1CLR 或 FIO1PIN 没有输出,为啥,请教高手,谢谢

网友A:
这个是LPC23xx的设计缺陷,IO在进行普通IO时候P0P1异常。只能使用FIO,即添加 SCS |= 0x00000001;(至于为什么,问nxp的人)
另外,如果其他IO口异常的话,你要看你的ULink电路是否有问题,或者人工添加 PINSEL10 = 0;将相关位置位即可。
反复多次领教了 娘西皮(NXP) 公司的东西了。。。。以后你会碰到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问题的,god bless you~

网友B:
娘西皮的东西本来就不好使,一上电管脚还有弱上拉,搞的IO输出全动作了,所有IO都得加下拉才正常

网友C:
添加 SCS |= 0x00000001这一句以后,所有的IO就都是FIO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原来不是我一个人遇到了“上电管脚弱上拉”这个问题: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