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214总线方式驱动LCD

楼主(2010-04-28):
最近正在搞人机界面,LPC2214+LCD(型号是CAG320240),采用总线方式,没有外扩RAM,FLASH之类的,应该如何入手?
总线是如何启动的,什么条件启动总线?
对ARM总线不是很懂,请大家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A:
在PINSELX里把P3口配置好,还有CS0~3硬件连接到LCD

网友B:
非常感谢lnskngdc的回答,我有个疑问就是比如说在LCD上显示一个字,这个过程是怎么实现的,有什么命令吗?

网友C:
这个要看液晶的说明书了,看液晶带不带字库,如果带字库,就有一个命令格式,往哪个地址写什么数据就是显示什么字等等.
我没做过液晶,只能按我自己的理解说,你最好找液晶的说明书看吧,实在看不明白再上来问.

网友D:
部分黑白的LCD会带英文字库,彩色的都是要自己做字库的。

推荐一个彩屏模块,使用的就是LPC2214驱动的: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f95739f7b90476c.htm

网友B:
估计是器件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