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的I2C从地址问题

楼主(2010-04-28):
MSP430里的I2C从器件地址是放在 UCB0I2CSA 寄存器里的。如果器件的读写位是第8位,那么写操作时候的从地址是0x71,所以写到 UCB0I2CSA 寄存器里的数据也是0x71。
那读操作时候的从地址就是0xf1了,所以写到 UCB0I2CSA 寄存器里的数据也是0xf1。
可是我用示波器看,发现发送出来的读地址还是0x71,也就是写到 UCB0I2CSA 寄存器里的数据的第8位数发送不出来的。
我想问,地址是0xf1的从地址(第8位是读写位,我现在要读从器件里的数据),那么写到UCB0I2CSA 寄存器里的数据应该是多少?

网友A:
MSP430是干什么的,是无线芯片吗。
你说的够啰嗦的,看了半天,我想应该是0xf1吧!

网友A:
怎么研究的这么仔细,直接用一段程序设个变量,写一个值到寄存器,再读出来发到这个变量中,看是否符合!
那么就可以知道是不是出现了问题了

楼主:
饿!看来我的表达能力真的有问题。
不好意思!

网友B:
呵呵,还行吧,我倒是看明白啥事了